要疯了,扯淡

楼主(2021-06-07):
两条一模一样的dell ddr4 3200内存条,在华擎b350主板上只有一条可以用,另一条死活不认内存,然后换七彩虹主板,两条都能点亮。

网友A:
这个叫 不兼容。。。。。。。。。。

网友B:
其中一个同存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个同存槽有问题?

插的单条,同一个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 不兼容。。。。。。。。。。

两条一模一样的,会一个兼容一个不兼容?

网友:
不兼容可能性感觉不大,建议试试单槽分别测试,经常遇到有一个槽子不能用,要么内存槽 有pin脚烧坏,要么CPU 座子弯针或者CPU触点氧化

网友:
玄学问题啊

网友:
槽的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不科学

是的,搞不懂这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cpu问题

网友:
奇葩毛病,还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