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PCB的焊锡是不是无铅的?

楼主(2021-06-07):
如题,拿到一块电路板,怎样判断呢?
一般而言,无铅焊的板子,丝印都有Pb+圆圈+斜杠的符号。
但凡事总有例外,对于那些没标的,能不能根据焊点的性状判断呢?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判读是有铅还是无铅呢?现在的板子,除了山寨的一些是有铅,基本都是无铅,国际上有标准的,无铅的不能做。
回复你是为了混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判读是有铅还是无铅呢?现在的板子,除了山寨的一些是有铅,基本都是无铅,国际上有标准的,无铅的不能做。
回复你是为了混分。

铅不是熔点高吗为什么有铅的熔点反而低呢。

网友:
有铅熔点低。。。。。。

网友:
保命要紧就多用无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判读是有铅还是无铅呢?现在的板子,除了山寨的一些是有铅,基本都是无铅,国际上有标准的,无铅 ...

你要回答就好好针对我的问题回答,为什么要判断我有我的需要,用不着你说三道四。还回答我是为了混分,好像我这问题很水,还得谢谢你这没营养的回答似的,我问的是拿到一个丝印没有明确标示的板子怎样从焊点上判断,你给我东扯西扯什么,最后不也一样没有说出个一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