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待机16ma不触发

楼主(2021-06-07):
        这台机子是自己用的,改了原生EDP输出,换上了1920X1200的屏幕,然后换上了201S的壳子和X230的风扇,配上4芯电池做主力机使用。    由于4芯电池年代久远,所以马宝买了原装电芯和乞丐版 法拉电容点焊机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更换,当更换上去的时候在裸板的状态下急忙插到机器上测试(太心急了)。一按开机按钮电源灯闪一下就灭了,以为没电了,插上电源发现有给电池充电但是还是开不了机。
    拆下主板测量有待机3V5V,待机电流16MA明显偏小,当测试到BIOS芯片的时候发现没有供电

    查VCC3LAN来源

Q79没有高电平输入,信号来自TB芯片29脚

既然查到TB芯片了,那么把通病那几个关键脚先测试一下再说:
1、第59脚VREGIN20,实测19.5V正常。
2、第37脚VINT20,实测19.5V正常。
3、42脚VCC3M、45脚VCC5M、61脚VCC3SW测试正常。
4、24脚VDD15实测15V正常。
5、36脚VCPIN28实测24.8V正常。
6、62、63脚VCC5M_ON输入5V正常。
7、48脚MPWRG输出3V正常。
8、58脚TH_DET实测为0V正常?
    不知道工作条件测试完了就没有,这个时候是不是该开启下图中的这些电压了?

这些开启电压全部都没有,当然肯定也没有反馈电压,请教各位老师输出这些开启电压需要什么条件。
对了,TB芯片已更换马宝买的二手剪板。

网友:
不懂,这个留待懂得的人。

网友:
坐等楼主修好分享经验

网友:
今天又检测了一下,发现是TPS51222没有输出3V和5V的PG信号到TB芯片,
断开R806和R812也是0V,于是更换一只待机芯片后测试5脚1.4V ,20脚1.8V,不知道算不算有了,
接上R806和R812后发现待机电流还是16MA,测试PG信号又为0V了,用二极管档测试TB芯片47脚只有60然后逐渐增大到四百多,挑开47脚通电测试PG信号同样为0V,这个又是哪里引起的啊。求老师解惑!

网友A:
58脚是温度检测,正常在0.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脚是温度检测,正常在0.5v左右

哦哦,晓得了。谢谢,另外就是BPWRGD信号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应该是B路电源好信号,我这个就是不出B路电压,看是不是这个58脚上面有问题。

网友:
太复杂了,城里人用的东西太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