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部光宝品牌台式机电源

楼主(2021-06-07):
同行送来一部电源,为一台联想品牌机拆机!说是开机黑屏,风扇转一会就断电。有时候引导界面会闪一下!刚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可是换了一部新电源后一切恢复了正常!

开拆,检查电源MOS管,测量发现源极漏极可以正常关断(MF47万用表可测),没有击穿现象,发现是好的!

继续扫前级整流降压电路,发现背面有一个贴片小三极管特性就像可控硅!可我查了资料这就是三极管,不是可控硅!估计是一边软击穿了,换掉!

再扫了一遍后级低压电路,发现有一个3045的肖特基管坏了,由于我只有40100,没办法只能代上!这下亏大了...NND!

另外我着重说一下肖特基管的测量,这个肖特基我刚开始拆下来也是一脸懵逼!因为我去其它家电维修师傅那里买了一圈这个3045,人家量了我的坏件都说这是好的!因为正向导通,反向截止都正常!可是...肖特基不是这样就能确定好坏,首先我打到二极管档发现这个肖特基正向导通压降异常低,只有0.1V,正常的肖特基应该是0.2-0.4V才对!另外我打到Ω档位测量反向电阻,发现坏的3045肖特基严重偏低,只有2.4KΩ,但是好的肖特基有100-500KΩ甚至无穷大才正常!其它看图我不再哆嗦

最后为了工作稳定不返修,我吧这个TL431也顺便换了!因为电视机,交换机,显示器,工控机电源系统工作不正常一般也容易坏这个,台式机电源亦如此!(AZ431,AS431,ST431,KIA431,TL431都能相互代替)

维修结束后,测量3.3V和12V已经恢复了正常,客户拿去试机也没问题了,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联想品牌机大量使用光宝的电源盒  一般是台湾鸿冠芯片的主控  也有nxp的   修电源先干电容,再扫一遍半导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品牌机大量使用光宝的电源盒  一般是台湾鸿冠芯片的主控  也有nxp的   修电源先干电容,再扫一遍半导体 ...

高手,易坏件先排除,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