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 d2v 刷bios无法开机,

楼主(2021-06-07):
拔内存都试过了,就是刷bois了,开机风扇转一下停,反复这样,。,是不是版本刷错,还是有其他地方击穿。,这样子是不是刷不了,

网友A: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肯定哪里短路了

网友B:
拔12伏供电给CPU的,看主板能开机不呢

网友C:
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原来就是正常使用,后来自动重启,一直不显示,开机风扇转。,就是不显示,拔内存擦了没用,键盘灯不亮,加显卡也不行,后面自己刷bios风扇直接转一下停,反复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12伏供电给CPU的,看主板能开机不呢

不显示,电源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BIOS问题

现在刷bios了,开机风扇转一下停,反复

网友D:
技嘉的话,诊断卡是个好东西

网友:
bios需要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的话,诊断卡是个好东西

现在刷bios了。直接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

网友:
拍的高清怎么上传就是座机像素

网友E:
不装bios一样能开机,最多就是时钟没有。因为bios不参与开机。你这上电掉电,一般是缺供电或pg,或者io的电压检测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装bios一样能开机,最多就是时钟没有。因为bios不参与开机。你这上电掉电,一般是缺供电或pg,或者io的电压检测过高

不是,原来的是正常使用,然后重启就黑屏,,一直这样,

网友F:
先测各个供电看看再刷BIOS

网友G:
现在不装bios,开机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测各个供电看看再刷BIOS

好吧,现在开机不装芯片,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不装bios,开机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这样,

刷一个官方BIOS。然后看是什么情况。如果还是风扇转下就停再重启。按开机掉电修,查供电与PG,还有IO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
这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注意找原版的bios,要和主板型号每个字母都对应的才行,我估计楼主是bios文件刷错了。

网友:
上弯弯官网下载一个吧 一般没问题的 注意主板的版本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