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80卡B2

楼主(2021-06-08):
请教大佬 gtx980 4g 卡B2黑屏 能检测到核心不报错 gpuz 没有BIOS信息 显存检测软件跑不了 请问大佬维修思路

网友A:
先把bios搞出来,查bios芯片好坏,然后供电,工作条件,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bios搞出来,查bios芯片好坏,然后供电,工作条件,刷bios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显存好像短路了  拆了6个显存下来才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bios搞出来,查bios芯片好坏,然后供电,工作条件,刷bios

显卡有12v 5v 3.3 1.0  没有1.5和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