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苹果笔记本触摸板用不了

楼主(2021-06-08):
A1278 苹果笔记本 触摸板用不了!
板号:820-3115-B
  这台笔记本故障比较多 修了3天左右才搞定
带来的时候开不了机,触摸板用不了,监测不到电池,充不了电。
开不了机:喇叭接口MOS管旁边电容烧短路,内存旁边的上下管中间的电容也烧短!
充不了电:充电口 入口处的 小五脚管(在白色保险旁边)
监测不到电池:换了小五脚后电池能检测得到.装机后居然又检测不到电池(发现显示电量LED灯插头不插就正常,这个没怎么下功夫,索性没插)
触摸板用不了:查了U5701和J5800线路都是正常的!J5800的21脚没电压,追查到U5805不出电压!PP18V5 Z2。 U5805工作条件大家可以先查一下,简单点 2脚输入5V。1脚会输出5V导通开启L5801和D5802然后升压到18.5V给触摸板。试强拉拉一个5V给1脚,居然烧了电源芯片U7200和旁边的一个电容也一起烧短C7273!晕 找了料板换了U7200和C7273电容。装上触摸板可以用了

感觉是电源芯片或者C7273电容的问题引起触摸板用不了 比较少见!预览后 大家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