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 d2v 刷bios

楼主(2021-06-08):
刷了开机停一下转一下,原来问题好好用着突然重启黑屏,各种拔内存等方法试了没用,对了,刷bios这个界面是不是刷不了,书老哥给个bin文件

网友A:
官网有BIOS可以到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BIOS可以到官网下载

还是主板维修更方便 笔记本的官网给的BIOS还要分离  用专用的软件才能解压 很烦

网友B:
主板的好像都要分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好像都要分离吧?

嗯。拆了,现在写入提示文件过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BIOS可以到官网下载

怎么下载,那个文件是exe格式的。

网友C:
编程器那个小板的排针你焊接吗?难道是在另一面焊接的?反正这面没看到焊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那个小板的排针你焊接吗?难道是在另一面焊接的?反正这面没看到焊锡

没焊,也没有提示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焊,也没有提示不良

找电路图和点位图自己玩啦,我也不太会。

网友:
嗯,不太会啊!@

网友E:
这个界面dos下是可以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界面dos下是可以刷的

现在不装芯片,开机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看来主板出问题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新手,首先明显不是BIOS问题,第二BIOS官网有下载比外面下载的更准确,第三焊工不行就买一个烧录座子

网友:
不行就找个修主板的帮你看看

网友:
找个图纸测关键电压,技嘉的修到最多的有,12v 5v检测的分压问题,桥供电过低或过高,也是分压电阻问题。较奇葩的一个是vrm en,正常1v以上就可以,修的那片有3v,图纸的分压却是1.多,换了分压电阻电压回到1.多就正常开机了。BIOS问题是懒得刷,一般都是拆了bios,把b bios装到m bios上,如果电压PG都正常还是不跑码,才重刷bios

网友(2021-11-13):
多看贴,多学习

网友:
时序流程测了没有就直接刷bios?你这是三板斧啊,抡到了就是抡到了,抡不到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