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 killer主板ME供电问题

楼主(2021-06-08):
这样改可行吗,有什么后遗症没有

已经改好了。加了个0欧电阻通向1.05PCH。再把PG的也用O PWROK代替就好了。正常跑码了。

网友:
又是这个板,我改过,电压是对了,但是后面没亮机。有很多人也是这样改成功了的

网友:
你只有自己试一下

网友A:
我在华擎上干过。。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华擎上干过。。正常使用

刚拆了芯片,用桥的供电加了0欧电阻,电压1.11,还是掉电。估计还有pg没全。晚点回来再试

网友B:
为何有些能成功,有些不能成功?电压没问题,问题在于RT8065的8脚发出的PG信号是给桥做ME_PWROK,那些只改电阻或者只飞线完成修复的,是因为运气好,RT8065即便损坏还能正常发出PG信号给桥。而有些飞了供电还是不行的,运气差,RT8065已经不能发出PG信号。其实完全可以不用RT8065自己的PG,把G42位置的0欧姆电阻移动到G41位置上,运用IO发出的O_PWROK信号来作为桥的ME_PWROK信号即可。这时候就算吧RT8065拆了,也毫无问题。B85杀手板本身就留有2套电路设计。仔细看点位对比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有些能成功,有些不能成功?电压没问题,问题在于RT8065的8脚发出的PG信号是给桥做ME_PWROK,那些只改电阻或者只飞线完成修复的,是因为运气好,RT8065即便损坏还能正常发出PG信号给桥。而有些飞了供电还是不行的,运气差,RT8065已经不能发出PG信号。其实完全可以不用RT8065自己的PG,把G42位置的0欧姆电阻移动到G41位置上,运用IO发出的O_PWROK信号来作为桥的ME_PWROK信号即可。这时候就算吧RT8065拆了,也毫无问题。B85杀手板本身就留有2套电路设计。仔细看点位对比即可。

忘了看pg来源,晚点回店里再好好看看,我也是估计pg给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有些能成功,有些不能成功?电压没问题,问题在于RT8065的8脚发出的PG信号是给桥做ME_PWROK,那些只改 ...

早一点看到的话,我也不会把那板给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何有些能成功,有些不能成功?电压没问题,问题在于RT8065的8脚发出的PG信号是给桥做ME_PWROK,那些只改 ...

大神终归是大神!这贴的回复瞬间高光,亮过了楼主的帖子本身。。。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终归是大神!这贴的回复瞬间高光,亮过了楼主的帖子本身。。。收藏了!

感谢感谢,我把这个芯片的PG给漏补上了。以为不能这么改才来发帖问问。

网友:
为什么会有后遗症?你不知道很多低端板就没有单独的ME供电吗, 都是ME和PCH公用一个1.05V,还不是照样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何有些能成功,有些不能成功?电压没问题,问题在于RT8065的8脚发出的PG信号是给桥做ME_PWROK,那些只改 ...

大师的讲解通透明亮醍醐灌顶,如同黑夜中闪亮的启明星,照耀着B85的维修之路。谢谢大师

网友:
楼上的文采飞扬

网友E:
学习了,晚上回去看看我那张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晚上回去看看我那张主板

一样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有些能成功,有些不能成功?电压没问题,问题在于RT8065的8脚发出的PG信号是给桥做ME_PWROK,那些只改电阻或者只飞线完成修复的,是因为运气好,RT8065即便损坏还能正常发出PG信号给桥。而有些飞了供电还是不行的,运气差,RT8065已经不能发出PG信号。其实完全可以不用RT8065自己的PG,把G42位置的0欧姆电阻移动到G41位置上,运用IO发出的O_PWROK信号来作为桥的ME_PWROK信号即可。这时候就算吧RT8065拆了,也毫无问题。B85杀手板本身就留有2套电路设计。仔细看点位对比即可。

大师,请教个问题,七彩虹h110 3V SB对地短路,烧机电压2V 电流3a,居然什么发烫都没摸到。还有什么可能的情况?

网友F:
这种问题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看下轩辕大神的回复,讲得很清楚,我修这片是把主芯片拆了,忘了这个电路有个PG要给桥,没给一起改了。当时要是改完就不用来发帖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的讲解通透明亮醍醐灌顶,如同黑夜中闪亮的启明星,照耀着B85的维修之路。谢谢大师

电子技术耽误了你的文学创作之路

网友:
那应该跑不了,修过一片华硕h81gamer,大板,对比了华擎这片的点位图,基本一样的电路分布,一样是me供电故障,电压过低,0.8,是分压问题,那片的芯片当时没坏。昨天又修了片华擎b85 pro,开机掉电,直接测me供电电感0.51,改电路跟mepg,先用的2r2电阻连接1.05pch,还是掉电,然后换了个0欧电阻就好了,可能因为2r2改变了原有电路分压值,使得me的电感测量只有1v左右才掉电

网友G:
我直接断开电感,飞桥的电压,修过好几片没有返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直接断开电感,飞桥的电压,修过好几片没有返修

怎么飞的。我把芯片 拆掉了,掉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怎么飞的。我把芯片 拆掉了,掉电

我没拆芯片,对地没短路我直接把桥供电1.05拉到me

网友(2021-07-21):
引用 网友G:
我没拆芯片,对地没短路我直接把桥供电1.05拉到me

我的拆掉芯片,把BIOS刷了就好了。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BIOS。某宝买也没有。只有一个刷了开机慢一点。没办法了,将就用了

网友:
这个没改过,不过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