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高负载黑屏问题

楼主(2021-06-08):
前几天闲鱼捡了一块6970,到手后正常点亮但发现是修过的卡,PCIE的时钟线被修补过。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有时候高负载会黑屏,风扇狂转几秒之后转速正常,就像开机复位一样,但是屏幕只有重启键复位之后才能点亮。
正常使用的时候完全没有异常,不花屏也不掉驱动。电源是1500W的矿电,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看下散热哎

网友:
温度完全没有问题,都是60度左右

网友A:
有时候只是瞬间的负载就会导致黑屏,就像开了某个软件之类的就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只是瞬间的负载就会导致黑屏,就像开了某个软件之类的就黑了

哪就悲剧了 查显存

网友:
主要这就是显卡司机,放黑屏的时候声音还有

网友B:
打驱动就黑屏怎么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驱动就黑屏怎么破啊、

那个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C:
我的1050没修过,也不是长期使用,现在玩游戏不定时的会黑一秒钟,头大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D:
估计是有一路供电有问题,gpu降频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有一路供电有问题,gpu降频也可以试试。

之前不拉功耗墙出问题概率会小不少,但是只要拉一点功耗墙就必然会出这问题

网友:
我在考虑可不可能是我电源纹波不稳的原因?我CPU满载有时候也会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050没修过,也不是长期使用,现在玩游戏不定时的会黑一秒钟,头大

老吴,玩和平精英不,跑MATS测试一下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050没修过,也不是长期使用,现在玩游戏不定时的会黑一秒钟,头大

你这个可能是线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gpu的问题,什么卡高负载都有可能黑屏死机

网友:
百分之80核心挂修的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
核心或显存供电场管......

网友:
基本都是核心挂,旗舰卡这种毛病常见。

网友E:
考虑一下散热吗,我580满载就黑屏,一切正常,就是黑屏,换了好一点的硅脂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考虑一下散热吗,我580满载就黑屏,一切正常,就是黑屏,换了好一点的硅脂问题解决

硅脂我直接上的7921,但是我感觉不是温度的问题。因为有时候哪怕是瞬间高负载也会黑屏,有时候连续负载也啥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