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x-b250-v USB过载,15秒关机

楼主(2021-06-08):
图4,a点没有5v电压,是断线了。确保无短路情况下,和旁边的5v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
华硕通病!!!!!!

网友:
手工画图。。。。。。有点像祝枝山的百鸟朝凤

网友:
15秒关机是通病,如果没有图纸,小电阻难找,分别是8.2K和4.7K电阻,图中同颜色没有标注容量的是8.2K

网友:
连接哪里?可不可以拍照看看

网友:
像大神们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学习,曾经有幸遇到过

网友:
这图画的,原理图和点位图的混合图,都像这样以后不用找两个图纸了!

网友:
华硕的电阻爱坏 通病

网友:
我也标注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