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俩不同电压怎么能直接并接呢?

楼主(2021-06-08):
上图12V、5V直接并一起了,它们之间不是存在7V的压差,那。。。。。?

上图中_AON是啥子意思?

网友(点评):
节点分压,看迅维那个点子计算器

网友A:
这个图中的MOS起什么作用?D-S之间不是一直被0欧电阻短接着吗?唉!新手太难了。。

网友B:
第一个图里,5V没接在电路上,电路上只能测到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中的MOS起什么作用?D-S之间不是一直被0欧电阻短接着吗?唉!新手太难了。。

实物图里这个mos管可能没装

网友:
至于那个aon,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命名规则,你要结合电路图去理解。

网友C:
这个图纸不是主板和显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里,5V没接在电路上,电路上只能测到12V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D:
有个写了nc,空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写了nc,空位

还真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纸不是主板和显卡的吧?

是哦是哦是哦

网友:
厂家·图纸不一样

网友:
12V与5V的电阻不会同时安装。AON估计是always on的意思,表示此供电始终开启。
最后的电阻和MOS管也不会同时安装的

网友:
这是厂家预留双路供电电路【既可以支持12V,也可以支持5V】,刊图纸,电路设计采用的12V,5V那条线NC没装电阻,实地了解一下?

网友:
图纸是图纸,它需要吧所有的线路设计都展现出来,但实际实物并不一定全部用上,这是因为元器件可能型号前后不一致,可能因为成本控制需要简化。就比如下面的1.8V电路,如果用MOS管,那么肯定需要一个控制电压来控制G级,使得D-S导通。又或许因为成本考虑,我不需要这么繁琐,直接两者直接短接个0欧姆电阻。可能多次改版之后,连个0欧姆电阻都不接了,直接PCB刻蚀的铜线过去。如果自学,得根据实物+电路图来分析。这样你才能看的清楚。当然迅维实地了解下,或者远程。再不济还有迅维网课呢。

网友:
结合图纸量线路,结合点位图找元器件,你就会发现新大陆了

网友:
肯定不会是直接并联的吧,串路了!

网友:
这个叫节点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中的MOS起什么作用?D-S之间不是一直被0欧电阻短接着吗?唉!新手太难了。。

DS短接 走内部二极管

网友:
nc就表示没按装

网友:
迎接《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二版》上市 --2021台式主板显卡维修远程课开播啦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687-1-1.html
ps:鑫智造上有全套V星主板显卡图纸、最高到RTX3090,RX5700XT,还有大量其他图纸...

网友:
你这个问题,看看这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