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80ti没有时钟不认卡!

楼主(2021-06-08):
华硕1080ti没有时钟不认卡!各个电压正常,晶振1,3二级值700多,2,4脚悬空,上电1,3无电压,有没有可能核心坏了?晶振换过老样子,请问各位这里晶振的电压是核心给的么?是不是应该继续换晶振?

网友A:
首先 开机   看核心供电 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多数和晶振没有关系      没有明显短路的话 这个卡 显存挂的多

网友B:
先检查核心有没有崩角开裂,然后检查不良标签贴的位置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核心有没有崩角开裂,然后检查不良标签贴的位置那里

谢谢回复,核心完整,那个崩角标签下面是补的线上的黑油,这卡据说以前修过后是正常使用的,我加焊过核心也还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开机   看核心供电 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多数和晶振没有关系      没有明显短路的话 这个卡 显存挂的多

老兄我写清楚了各个电压正常,没有仔细审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