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Y66手机无服务 不识别USB 拨号正在打开天线多重故障维修

楼主(2021-06-08):
ViVO Y66手机无服务 不识别USB 拨号正在打开天线多重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ViVO Y66

  故障现象:不识别USB,手机无服务,拨号正在打开天线。

维修过程:

  分析点位图和找其他机型对比,USB是直接由尾插通向U6保护芯片进入CPU,同时有两条信号进入电源芯片。测量对地值正常,在排除外配后短接U6的7和12,8和11脚,测试故障排除。

  无服务,有串号,拨号提示打开天线。射频WTR2965-0VV,容易坏,换了几个故障都是一样,看来不是这么简单。半天找到红米3S图纸和点位,刚好有WTE2965和PMI8937电源,分析一番后对射频和功放周围找了供电测量除了射频1.0v始终出不来其他都正常,那肯定就是CPU没有识别到射频或者rffe总线设备有损坏,首先测量射频和CPU之间的几路通信和时钟,以及rffe对地址正常,排除断线,射频换了好几个不可能都坏,排除射频,这机器没有小的那种带总线需要和CPU通信的天线切换开关,排除。

  更换拆机RF5422芯片,故障依旧,再换一个RF5410功放,开机测试故障排除。

附件:

维修总结:

  拨号提示打开天线一般都是RFFE总线不正常,和射频关系不大,优先检查RFFE总线设备。

    接上一条,此时测量射频1.0v,以确认射频是否正常工作,此1.0v是在cpu识别到所有rffe总线设备正常以及和射频通信正常才会在进入系统后开启,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信号,如果进系统能测试到这个电压。那么说明射频及RFFE总线设备正常,直接检测天线通路,如果不能测到,就射频,功放挨个换,每个芯片尽量换3个以上来排除。

    用拆机功放芯片尽量避开进水主板,进水主板的功放芯片容易烧。

    关键测量点可以看上面的图片。到此,ViVO Y66手机无服务 不识别USB 拨号正在打开天线多重故障维修结束。

相关阅读:

vivo y66有显没背光通病,点背的修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659-1-1.html

小方维修:VIVO Y66进水不能触摸之拆红米救VIVO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0270-1-1.html

VIVO Y66电池温度低 停止充电维修案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1266-1-1.html

Y66进水无背光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3537-1-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2867126052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分析得真详细

网友(2021-07-26):
谢谢老师分享!分析得真详细!

网友:
hunankl
谢谢老师分享!分析得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