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50无法识别硬盘,报错 2100

楼主(2021-06-08):
2100:Detection error on HDDO (Main HDD)
Press Esc to continue
20210608今天升级BIOS到了最新版1.41
换过正常使用的硬盘了,也换过硬盘数据线了,均报相同错误,PE也无法看到硬盘,将整条硬盘线拆除后,BIOS没有报错了,接上硬盘线和硬盘,又报错了,拔掉硬盘不报错,插上硬盘报错,BIOS 不认硬盘,M2 2242固态硬盘又可以正常使用。这种维修费用要多少?广州迅维地址在哪里?会不会宰人?

网友:
50块钱帮你搞定

网友:
vx 17310885771 天河区

网友:
楼上价格不错

网友:
刷BIOS也不行???

网友:
成交!你不是开玩笑的吧,怎么联系你

网友A:
发给他,才50块钱,如果让你加钱,你就继续发帖曝光他,钓鱼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给他,才50块钱,如果让你加钱,你就继续发帖曝光他,钓鱼报价。

哈哈哈哈哈

网友:
深圳华强北:150

网友B:
50块钱就是帮你在刷回原来的BIOS吧

网友:
这应该设置启动的问题

网友:
硬盘接口背面的一个保险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块钱就是帮你在刷回原来的BIOS吧

是BIOS的问题吗?M2固态可以正常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