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不定时重启

楼主(2021-06-08):
有时几分钟,有时几十分钟

网友A:
华硕这款B85M的很多都是这个问题,-K -M -F什么的

网友:
华硕这款B85M的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 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这款B85M的很多都是这个问题,-K -M -F什么的

有没有搞定的哥们

网友B: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直接换板。不稳定的机器修也没有意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直接换板。不稳定的机器修也没有意义啊

主要是想找出原因

网友:
有电压不稳定,测下

网友:
先用示波器测各大电压对比一下谁先掉。如果都正常都话就拿SLP_S3对比RSM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