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020 主机 BIOS维修分享

楼主(2021-06-08):
自用戴尔3020主机,主板 MIH81R/Tigris 12124-2 , BIOS芯片是25L4673E(读出25L4645E也OK,反正容量属性都一样不影响刷写)
用XTW2(CH341A升级)读取原机BIOS校验错误,直接刷了新的不能上电,开机黄灯闪不进系统。
一直寻找合适的的BIOS文件刷入,反复失败。
后来发现是XTW2 需要用USB2.0 来刷,USB3.0高速接口不稳定总会失败,翻车了。。
终于在论坛找到之前大佬分享的BIOS (A10) 低版本,刷入正常开机
MMTOOL魔改BIOS,在CSMCORE 插入NVME模块,刷入正常开机支持M.2 NVME 启动支持,实测OK
先分享文件,具体步骤后面再发。
第一个12124的bin文件是原机的A10版本BIOS文件第二个是修改NVME以后的文件, 无视fd后缀,直接刷就行,实际还是bin文件

new_NVME.fd

网友A:
附一个XTW2的操作顺序
读出(可以读出2遍,然后校验,保证原机BIOS备份成功,这个很重要,万一不开机备份的BIOS就是救命稻草)
擦除
查空(必要的步骤)
打开要烧写的文件(bin文件,对应BIOS芯片的容量大小)
写入
校验(最好保证校验成功再开机)

中途不能断电,烧写成功以后开机主机启动超过1分钟不开机,长按电源键关机再开就OK,再开会断一下再上电,正常的没问题。
第一次上电提示memory 更换,直接F1 继续即可。

网友A:
顺带分享一下WinHex编辑软件,方便直接修改bin文件
明天有机会分享一下MMTOOL和 nvme的模块文件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看着复杂,实际操作简单,只是有可能翻车的地方我列了一下,因为我遇到了问题解决了和大家分享一下。同型号的主板bios刷砖了也没事,这不有备份文件么,直接刷就行

网友(2021-08-23):
已经准备好了怎么刷Bios

网友:
因为戴尔的bios是后缀exe的可执行文件、这个fd不会刷、直接淘宝花了40远程解决了:daizhi:

网友(2021-09-24):
只久楼主用不了的分享,怎么攻的也沒说,,

网友B(2024-01-14):
引用 网友A:
顺带分享一下WinHex编辑软件,方便直接修改bin文件
明天有机会分享一下MMTOOL和 nvme的模块文件

你好大神,请问相应的软件在哪里下呢?特别是找不到云集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一个XTW2的操作顺序
读出(可以读出2遍,然后校验,保证原机BIOS备份成功,这个很重要,万一不开机备 ...

你好,老铁,请问可以分享一下您这款主板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