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新的芯片,为什么写不进去?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2021-06-08):
BIOS芯片是淘宝新买的,2M的程序怎么写都不成功也就是不能用。总是显示校验错误地址:oh
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赐教!

网友:
芯片型号有没有认到

网友:
有可能是假芯片,我买到过假的两头给你放几颗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吃过亏

网友A:
瑶杰编程器软件很久不升级 还不如341靠谱,你芯片坏了

网友:
芯片和编程器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

网友B:
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芯片引脚有可能接触不良,不稳定接触,也遇到过芯片电压不对提示该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瑶杰编程器软件很久不升级 还不如341靠谱,你芯片坏了

别的芯片可以写进去,比如8005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芯片引脚有可能接触不良,不稳定接触,也遇到过芯片电压不对提示该现象

编程器已经识别到芯片名称

网友:
对于大容量芯片是不是存在个填充问题?不甚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别的芯片可以写进去,比如8005等

汕头的翻新芯片太多了  坏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汕头的翻新芯片太多了  坏很正常

那就再买一批

网友D:
类似问题后来通过换软件解决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问题后来通过换软件解决过

编程器软件也不通用啊,能换?

网友:
换usb2.0的口重新烧写,烧写顺序:读出,擦除,查空,写入,校验

网友:
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