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10m不触发,求助。。。给点思路

楼主(2021-06-08):
101脚PWRBTSW和104脚都有3.3V-0-3.3V跳变
114脚rsmrst 为3.3V
105脚 PSON 一直为5V不会拉低。
PSON到绿线是相通的。求助~~~

网友:
你可以飞一根直接取PSON如果还不行就换EC.EC有问题就不会拉低PSON

网友:
SIO的问题吧?这样都还不被拉低?

网友A:
110的板,不触发可以先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0的板,不触发可以先刷bios

为什么110的板,不触发要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110的板,不触发要先刷bios?

因为有时候一刷就爽了

网友:
刷个BIOS先试一下

网友:
先更换io。

网友:
IO Pin106腳要先上來Pin105腳才會拉低上電,檢查Pin106的相關零件,最後才是橋不良.

网友:
110的主板要看桥待机1V待机,我遇到几块都是桥1V待机没有,桥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还有个slpsus#深度睡眠信号没查。上电请求已发给桥,要么桥条件不满足,要么能桥线路断,要么桥废了。

网友:
80以上主板BIOS参与加电开机

网友:
桥待机条件没满足,slp4,slp3,没出来

网友:
先检查分压电阻和这条线上的接地电容是否漏电,然后挑起ios 脚,检查io是否有拉低动作

网友:
先查一下1V的桥待机供电吧

网友:
先刷bios再查条件

网友:
查查桥待机条件有没有满足,slp4,slp3,没出来吗?尤其sl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