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u4300F 不开机 触发掉电,维修思路

楼主(2021-06-08):
之前是维修手机的  刚接触笔记本主板维修。分享下维修思路,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指正。

主板是进水机,而且顾客在其他店维修过。 这台主板比较新,找不到任何图纸  所以只能盲修了。首先我们先加电看电流:  加电电流从0.006跳到0.14A左右,又慢慢回落到0.000。
从这个电流可以看出,主板已经触发,说明供电肯定过了保护隔离,待机的3V,5V系统供电正常。触发电路也正常,电流才会上升到0.1几。电流触发后又回到了0.000,说明触发后,后级的电路有短路或者损坏,导致前面电路保护了。

我们打开热成像,在插电的触发掉电的瞬间可以看到cpu有明显发烫一下, 其他供电芯片发烫不明显, 我们重点检查cpu供电有没有短路。给cpu周边大电感打对地阻值发现阻值都正常,都没有出现0.000的阻值,cpu核心供电阻值是0.001是正常的。  那么接下来的维修思路就应该找其他触发后产生的供电电路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我们去打主板上的电容的阻值,  最终整个主板的电容几乎都测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短路。  我们重先把思路拉回cpu供电,  触发后的cpu供电的产生无非就几种, 第一:B+供电通过pwm电路降压后给cpu供电。  第二:系统供电经过ldo电路降压后给cpu供电,第三:内存1.2V经过mos管后再给cpu供电。这三种的开关信号  一般是桥的slp_s3信号或者cpu主控发出来的。  那我们怀疑某一路供电有问题, 我们只需要把mos管或者ldo芯片芯片拆掉就能把这路供电给断开。

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拆掉第一个mos管, 加电就已经不掉电了。  这个是内存1.2V经过mos管给cpu供电的。

当我们短接mos管的 s极和D极, 加电就又出现了掉电的情况。  所以这台最终判断是cpu1.2V供电模块损坏导致不开机,只有更换cpu才能解决。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干得漂亮值得学习

网友A:
MOS管后的1.2V有短路吗?没短路的话  这板子应该还有的修

网友:
换CPU都可以买个好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后的1.2V有短路吗?没短路的话  这板子应该还有的修

测阻值没短路   这种重植cpu应该也没用的

网友:
板载内存是重点,热成像能看到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后的1.2V有短路吗?没短路的话  这板子应该还有的修

大概率能修好不?  可以的话  我发你修下,刚接触电脑维修  BGA焊台这些我都没有

网友:
楼主拍电路板的摄像头还挺清楚的,多少像素的?

网友:
设备齐全,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楼主的家伙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能修好不?  可以的话  我发你修下,刚接触电脑维修  BGA焊台这些我都没有

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啥?没没点位的那种吗

网友:
热成像还是太贵了

网友C:
楼主估计笔记本修的很少,等你修个上千台的时候,再来看看你这个帖子,就知道你说的怎么样了

网友:
先善于器

网友:
还是先测一下各路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这是1.2V转1V 是桥供电

网友:
有点不可思议,就这样判定CPU坏啦,好歹开机掉电的机器,几个MCP看着换几个试试呀

网友:
SUS电压没开启,重点查,二级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啥?没没点位的那种吗

嗯 原理点位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原理点位都没有

啥板号你得公布一下先
判定CPU坏有点草率
如楼上所说 二级电压查一遍
示波器有不 触发后主板有读BIOS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原理点位都没有

主板上大电感还有哪些缺的供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板号你得公布一下先
判定CPU坏有点草率
如楼上所说 二级电压查一遍
示波器有不 触发后主板有读BIOS没?

主板号Ux433fn   cpu核心供电和显卡供电都测不到的,按我的理解  1.2v的cpu供电没有  时钟都不会工作  这两个供电肯定也没有的

网友:
现在这些板载的CPU  很容易坏,修的很无奈

网友:
这个工具一上,就是土豪一枚,手柄式的热成像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估计笔记本修的很少,等你修个上千台的时候,再来看看你这个帖子,就知道你说的怎么样了

嗯  刚接触

网友:
还以为你修好了呢,这种没图纸的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遇到一台一台一样的机器冷机开机 热机不显判断也是cpu坏

网友:
板载内存是重点,热成像能看到不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能修好不?  可以的话  我发你修下,刚接触电脑维修  BGA焊台这些我都没有

CPU供电都有了?3、5V后机电压应该也有了。先刷BIOS.不得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设备好先进 我只看中设备

网友:
CPU有1.2V供电模块? 是不是别的电压 用点位图看看 我感觉楼主拆的哪个肯定不是1.2V的二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