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打驱动黑屏

楼主(2021-06-08):
     各位大佬显卡打驱动黑屏是什么问题  驱动错误代码31

网友A:
可以上BGA加焊一下吧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bga没有,用风枪吹了一下没用,好像我打金手指阻值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BGA加焊一下吧说不定就好了

用风枪吹了一下没用

网友B:
测试显存了没??别乱搞核心!!!!

网友C:
乱搞核心无了,大概率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显存了没??别乱搞核心!!!!

搞了一下核心,还是一样,应该不是核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乱搞核心无了,大概率显存问题

但是没有显存测试工具啊,论坛里找的用不了开机就这样

网友D:
首先得有程序跑显存然后是测试平台H63 B85 B75。

网友B:
到底是什么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什么显卡?

有两三个个显卡 290和27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得有程序跑显存然后是测试平台H63 B85 B75。

只能是老平台吗,我是z370平台,现在是引导完全没修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能是老平台吗,我是z370平台,现在是引导完全没修复啊

软件挑板子。实在不行就给别人修,这种无铅熔点太高了。你吹不动的

网友F:
我手里还有一块2060 花屏的,不打驱动没事 打上驱动就花屏 ,还没有弄出来

网友C:
你这是不是下载的时候,压缩包错误,这一看就不对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不是下载的时候,压缩包错误,这一看就不对啊

没提示错误,解压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手里还有一块2060 花屏的,不打驱动没事 打上驱动就花屏 ,还没有弄出来

我遇到的打驱动才花屏的都是核心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提示错误,解压也正常

换个主板,或者换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