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1060 6G

楼主(2021-06-08):
此卡现象是12v短路, 测量发现供电上管烧了,心想换个上管就好了,没想到换上去通电马上又烧了 ,无耐只好把上管取掉不装再把背面的小芯片取了没想到装机测试还真可以用,运行了一两个小时也没出过问题,我也不知道这样用稳定不如果哪位师傅有好的建议可说一下

网友:
少一相供电!!!!!!!!!!!!!就是不知道满负载有影响不!!!!

网友:
供电少一组。。。。。。

网友:
少一组供电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大神终于搞定了,不管怎样能用就先用着

网友:
玩个大点的游戏试一下就知道了。一般没事,大夏天玩大的游戏可能会重启黑屏甚至糊味加黑烟。

网友:
甜甜圈跑1小时看看,没事一般都没事

网友:
既然都知道问题点了,为什么不把ic和有问题那组上下管都换掉试试?

网友A:
你把PWM主控对应的缺相一路的PWM信号接上拉电压更管用。

网友:
迎接《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二版》上市 --2021台式主板显卡维修远程课开播啦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687-1-1.html
ps:鑫智造上有全套V星主板显卡图纸、最高到RTX3090,RX5700XT,还有大量其他图纸...

网友:
少一组供电降点频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4相变3相,TDP120W约估算每相电流37A左右,感觉没问题。有的牌子设计就是3相GPU供电。

网友:
一项全换,别想着只换一个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PWM主控对应的缺相一路的PWM信号接上拉电压更管用。

那会增加实际的复合功率,其他几项更容易嗝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PWM主控对应的缺相一路的PWM信号接上拉电压更管用。

应该是接反馈吧,信号去接上拉干嘛,想害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接反馈吧,信号去接上拉干嘛,想害人啊

主控输出的PWM信号,接上拉电压,主控会自动设置为该相不启用,不接上拉电压,主控认为该相已启用。

区别就是:在PWM时序上,缺相的依然占用PWM周期时间,上拉后,等于把缺相的从时间周期中去除了。

这都看不明白,还说我害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控输出的PWM信号,接上拉电压,主控会自动设置为该相不启用,不接上拉电压,主控认为该相已启用。

区别就是:在PWM时序上,缺相的依然占用PWM周期时间,上拉后,等于把缺相的从时间周期中去除了。

这都看不明白,还说我害人?

并不是所有的pwm接上拉后都保护的,也有直接击穿管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pwm接上拉后都保护的,也有直接击穿管理的

所以要结合具体的芯片和其PDF文档来设置啊。

我只是说了关相方法。难道听的人不用思考么?

网友:
个人觉得并没有影响,要挂不管你4相8相一样的挂

网友:
满载可能会不稳定

网友:
不是逼不得已(焊盘烧穿烧糊那种),尽量别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