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给我分析下那里问题,华硕M4A78LT-M,开机不亮,跑马会儿后00

楼主(2021-06-08):
症状:CPU风扇逛转,CPU有温度,屏幕不亮;跑马跑会儿显示“00”,主板有块发热感觉烫手,但这块也没东西啊。

网友:
需要测的电压 都走一遍吧

网友:
把发热解决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A:
重点检查各路供电和二级阻值,然后解决发热部位重点检查发热部位的电容,解决发热后还不亮刷bios试试

网友B:
查一下平台复位信号电压都没有跳变,有跳变就找CPU供电插针座那边,有个6脚管,摘了直连or替换一个

网友:
am3有无PG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平台复位信号电压都没有跳变,有跳变就找CPU供电插针座那边,有个6脚管,摘了直连or替换一个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各路供电和二级阻值,然后解决发热部位重点检查发热部位的电容,解决发热后还不亮刷bios试试

好的,感谢你的的指导

网友C:
发热部分表面虽然没有原件,但电路板内部有供电线路,这部分发热表明内部供电线路有较大电流通过,因此要排查相关电源调整电路击穿及电容漏电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热部分表面虽然没有原件,但电路板内部有供电线路,这部分发热表明内部供电线路有较大电流通过,因此要排 ...

竞然自已莫名奇妙的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