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猛禽r93704g显卡,本人

楼主(2021-06-08):
华硕猛禽r93704g显卡,本人小白一个,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现在的情况是:
1.显存供电没有,0欧姆阻值。(应该是短路了)
2.vddci  0.99v   0.3欧姆阻值。(估计也可能短路)
3.核心供电和其他供电都有。
    求大神不吝赐教,现在这个状况我应该怎么做?是不是显存底部有短路的?我是不是应该一颗一颗显存来拆,然后测量短不短路?   还是核心有问题了?
   显卡没修过,

#显卡#  #显卡维修#
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查显存上管g脚,大概率上管短,如果正常的话,烧鸡大法,查显存贴片电容有没有磕裂短路

网友:
唉,这图标的

网友:
黄和绿都是给GPU供电的,能出0.99V,黄是肯定没短路。绿为0.99V,0.3欧姆也暂认为没短路吧。显存供电短路了,烧机时别只看显存,MOS管最值得怀疑,还有GPU反面的电阻电容也看看。另外烧机时核心不够热么?如果热得厉害,不好意思,核心可能挂了。

网友:
断开电感看看是前面pwm这边短,还是后面短,然后针对性滴烧下看看,能否找到短路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清楚,是基本供电都没搞清楚

标的绿色的,0.99V的电压有,不可能只是0.3欧吧,否则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标的不清楚是吗?

不是不清楚,是基本供电都没搞清楚

网友:
核心挂了吧,G级正常那就是核心挂

网友:
检查上管和电容

网友:
麻烦大神帮下忙指点下,修复成功可提供30元报酬,本人穷比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显存上管g脚,大概率上管短,如果正常的话,烧鸡大法,查显存贴片电容有没有磕裂短路

稳压电源调了1v,烧机电压只有0.6v,电流有6a多,但是找不到烫手的啊,,,,

网友C:
,,,,标的不清楚是吗?

网友:
不知道从何下手,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显存上管g脚,大概率上管短,如果正常的话,烧鸡大法,查显存贴片电容有没有磕裂短路

好的,g脚是正常的,烧机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