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max开机短路求助

楼主(2021-06-08):
xsmax原本故障是重摔无触摸 经过测量发现有一个点没阻值所以加焊了一下就恢复了 接着机子过了10分钟就关机了 单板上层用电源表的电流看是开机瞬间归零 硬盘的2.69V 0.9 1.8测了都没短路 接着电源的旁路也没测出来短路。。。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谢谢
无触摸

网友:
归零一定短路 别怀疑 继续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