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瞎折腾求助

楼主(2021-06-08):
  前几天闲来无事,就咸鱼捡了个花屏的老卡,想用来测试主板显卡插槽,结果让我用风枪加焊一下好了,于是又捡了一个,结果又给加焊好了,于是信心爆棚,去咸鱼扫了一堆坏卡来,结果买一个搞好的,全部翻车了:kuqi:,  现在有两个不能打驱动,打了就黑屏或者死机,这个是显存问题吗

网友:
一般都是显存,核心出问题也会不能打驱动,上软件测一下呀

网友A:
需要用软件测,加我qq1729986982我把软件发给你

网友B:
论坛里有测试软件和教程,大部分是显存和核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软件测,加我qq1729986982我把软件发给你

论坛里找了个软件我这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测试软件和教程,大部分是显存和核心问题

论坛里找那个软件用不了

网友C:
花屏然后吹吹不亮了,怎么回事?

网友D:
bios问题也会无法大驱动。譬如假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花屏然后吹吹不亮了,怎么回事?

我认为,原来可能虚焊,经过你吹,就成了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问题也会无法大驱动。譬如假卡

刷过bios了,这是a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原来可能虚焊,经过你吹,就成了坏的了。

都是对着4个显存来吹的。一个吹10几秒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