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不充电维修曲折维修

楼主(2021-06-08):
好久没有发帖。发个维修经验帖子,希望能帮到大家
接到一台苹果A1466,板号820-3209-A。故障为:电源示灯不亮,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拆机裸板接可调电源并没有自动上电,根据经验A1466裸板接可调电源是自动上电的《这里被忽略了导致后面走弯路》。短接开机信号SMC_ONOFF_L 可以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一般多为SYS_ONEWIRE 问题。用示波器测量SYS_ONEWIRE果然没有波形。也就是EC检测到适配器。继续往下查,测量J4700接口SMC_BC_ACOK 3.3V正常。

初步判断为EC虚焊或者EC坏了。加焊EC可以充电了。装机测试一天没问题。第二天又不能充电了。以为是EC损坏了 更换EC正常了。第二天老是老样子
再次拆机仔细测量EC待机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SMC_BC_ACOK 都正常。为什么EC还不发出SYS_ONEWIRE。我百思不得其姐。
忽然想这个板子裸板接电源不能自动触发,正常情况接电源自动触发的。测量待机芯片12脚也没有开启信号。根据普通笔记本的待机电路设计EC没有收到ACIN信号,EC也是不发待机芯片开启信号《电池模式省电设计》 苹果笔记本的SMC_BC_ACOK信号类似普通笔记本ACIN信号。根据这个思路在围绕SMC_BC_ACOK这个信号检测,打J4700座子第一脚SMC_BC_ACOK 对地值470 正常。通电测量也有3.3V正常 这个信号直通EC脚位。
拆掉EC 再测量SMC_BC_ACOK脚位的对地阻值无穷大, 开路了。表笔稍微用点力按压测量有对地阻值470。问题找到 是板层问题。接触不良 。在BGA焊盘飞线出来解决故障。希望大家加点分鼓励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不容易啊!

网友B:
示波器都用上了,楼主前后一共花费多长时间啊

网友C:
这个是高手,修苹果的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都用上了,楼主前后一共花费多长时间啊

疫情期间机器少 可以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容易啊!

是的,,感谢兄弟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高手,修苹果的就是麻烦

是的,苹果保护电路设计有点多。。

网友:
牛逼,我遇到好几台接小板排线,就不触发,按开关也没反应,排线不接都正常,搞不明白

网友:
D;DKDKELK9K8YYEUDNJDIDJMCOROFOFLRP2;DP;H,GOMGLFOGL[D'X[G.;BP;GL;BLLOLGLHGGGGGGGGGGGGGGGGGGGGF7EUCKK,,FKFKGKGMGMB,KOT9T8KJCM,HSFLEOFUDHLDGIIHDIKFJBBLWGKJSJQLFVDDKJDNKFBJNFKV;;DLD;MCD;BC.CMCMCDFKFDML;BMKDGKFKNVFJ.

支持 反对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放弃的精神很好!

网友:
楼主特牛B,太强了,值得一学

网友:
技术真的不错,棒棒的,我路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技术望尘莫及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龙哥这技术望尘莫及啊

网友D:
不充电,EC出问题的碰到过的,没掉点,估计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充电,EC出问题的碰到过的,没掉点,估计程序问题

是的,不充电的EC和小板问题居多。板层断线的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原来是板层走线虚断了,加热一下会好一下。。学习了

网友E:
楼主特牛B
叨叨三叔
过奖了,,我也叫阿龙
详情

网友:
这种板层断线的最难修了,好多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特牛B
过奖了,,我也叫阿龙

网友:
之前碰到的不充电基本上是排线腐蚀氧化的

网友:
楼主不放弃精神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MAC AIR不充电换了6259和4个0欧电阻还是不行就换EC再没其它

网友(2024-02-03):
不放弃精神值得学习一下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