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08):
来自
window

网友A:
没换一下壁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换一下壁纸吗
不管换哪个都一样,发黑

网友:
画面发黑,应该是背光问题,如灯管老化等,检查背光部分即可排除故障

网友:
机器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背光暗了。

网友:
可能是屏 看下面是不是有条亮线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设置一下分辨率

网友:
感觉像是缺色

网友(2021-07-08):
外接个显示器看下是否正常,外接正常说明就是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