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上电到0.6A不显示 ,取pq13后可显,再引发的触发问题

楼主(2021-06-08):
原文出处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0596-1-1.html
症状一样,也是拿掉pq13后可显示,,但是却引发 另一个问题:
不触发,二次插电才能触发,正常关机后按开机键不触发,需要拔插电源才触发。
Pq13 应该是产生 显卡供电和CPU集显供电  才对,怎么会引发触发问题?请大神们发表下意见

原文出处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0596-1-1.html
观察主板上BI0S、南桥有动过的痕迹,无掉件、进液等现象。
用万用表测主板上3V5V、内存、桥、显卡、CPU电感、公共点等无明显短路现象。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0A,开机到0.6A左右不显示故障。测主板上除显卡供电和CPU集显供电无电压输出以外,其它电感输出正常。

根据上电时序,先出显卡供电,再出CPU集显供电。先刷回BIOS资料,结果一样。找到显卡供电芯片RT8208A

测其工作条件:2脚,9脚5V正常。15脚0V不正常,追查DGPU_VREN信号来源,由南桥发出

难道是上家没有把桥换好,不急,它还去了这里PQ13

测PQ13的2脚0V,正常3.3的。拆掉PQ13,再次测RT8208第15脚3.3V已经有了,显卡供电、集显供电也正常了。PQ13不用上也可以,
接上屏幕已显示。

症状一样,也是拿掉pq13后可显示,,但是却引发 另一个问题:
不触发,二次插电才能触发,正常关机后按开机键不触发,需要拔插电源才触发。
Pq13 应该是产生 显卡供电和CPU集显供电  才对,怎么会引发触发问题?请大神们发表下意见

网友:
将pq13的1 6脚连锡试试(就是将6脚接地)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触发条件正常吗?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