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

楼主(2021-06-08):
这是个r9 290显卡,开机能亮打不上驱动,打驱动黑屏或者死机,还有背面有个电阻烧了,下面有图,这个是多大阻值的

网友:
哦,那个是电容,爆掉了,是不是找个差不多大小的电容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爆了的。。。装上去居然好了

网友:
补上去假如能修好,基本上就是捡漏

网友:
瞎猜一个10-22u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爆了的。。。装上去居然好了

爆了是不是没显示啊

网友:
电容拆掉就行,不用补

网友C:
人家楼主说的是电阻啊,也不能瞎猜的太随意呢

网友:
人家楼主说的是电阻啊,......

网友:
是电容,耦合电容。量一下另外两对。把这对成对换了。

网友:
电容烧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爆了是不是没显示啊

是的,没显示。黑屏,但是不死机

网友:
明显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楼主说的是电阻啊,也不能瞎猜的太随意呢

他说电阻你就当时电阻才是太随意了

网友:
我通过成像处理软件进行图像清晰度高分处理,最后得出结论,它是个电容

网友:
这根本就是个电容

网友:
看坐标,C表示电容,R才是电阻,容量应该和旁边那个是一样的,自己拆下来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小白表示完全不懂,在废板上拆了个差不多大的电容补上还是不行啊,看来不是这电容的问题

网友:
量一下下面二个。补一样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