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 显卡驱动

楼主(2021-06-08):
win7 64位显卡hd6450 驱动,联想官网也下载了,安装不行,不是黑屏就是花屏,只能标准驱动。谁有个这个驱动,谢谢

网友A:
官网的都不行,那还要找什么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都不行,那还要找什么驱动

官网的驱动比较新

网友:
花屏余黑屏估计显卡有问题 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修机器吧,不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