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学维修显卡求助

楼主(2021-06-08):
300块收了盆友超图980ti想捡个便宜学者修 看着板子表面没有烧蚀痕迹 怀疑掉件的位子看了点位图没有发现 说是不能开机 是核心挂了吗 怎么检查  给之指导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300...... 你针坑友啊

网友:
恕我直言,真的新手,这个卡你搞不定。原来就有接触维修的,这个卡都很难焊接。

网友:
道友,这卡你把握不住,还是交给你的前辈搞啊

网友:
迎接《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二版》上市 --2021台式主板显卡维修远程课开播啦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687-1-1.html
ps:鑫智造上有全套V星主板显卡图纸、最高到RTX3090,RX5700XT,还有大量其他图纸...

网友:
就当拆着玩

网友:
汗,坛子里那么多资料,不按老师傅总结的顺序来,乱拆一气,就算最后修好了也会多走很多弯路。
300无可厚非,一件坏的电子产品如果没有维修创造新价值就是电子垃圾。

网友:
把显存供电芯片拆了就正常了。为什么?显存供电短路了。12v是直接到显存供电的vcc,把芯片拆了就正常了。之前搞过一个980的就是核心挂了。显存供电芯片换了还是不亮!

网友:
修这个真没有意思,抬电杆挖沟沟还好些

网友A:
盆友的便宜你也捡,不厚道吧。

网友:
我也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盆友的便宜你也捡,不厚道吧。

没那么夸张吧 朋友扔库房 问要不要 又不是要我帮修 我买了练手的

网友:
论坛这么多资料,找找

网友B:
先测金手指12V 3.3V和6PIN电源电阻,正常值应该再300以上,再测5V和1.8V.正常阻值在180欧以上。如果以上阻值正常,可以通电测以上各组电压,12V,3,3V,5V,1.8V,显存1.5V,核心0.9V.。那组电压不正常就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金手指12V 3.3V和6PIN电源电阻,正常值应该再300以上,再测5V和1.8V.正常阻值在180欧以上。如果以上阻 ...

谢谢 指导 新手学习中 刚觉困难重重 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