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bios主板的,

楼主(2021-06-08):
点烧录提示这个,之前刷了一次,直接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这样,,求老哥给你思路,现在,就是想刷个bios,哪个才是,还是文件不对,还是选择

网友A:
芯片类型是SPI_FLASH,并不是EEPROM

网友A:
图片上的排针,8根针似乎都未焊接啊

网友(点评):
排针只是插入,未焊接,很容易接触不良的

网友B:
  我的天。

   兄弟你弄这些的时候。。能不能提前看视频教程

    都一下焊错了。很多麻烦事

网友C:
pin接错了,识别错误,重新放置,应该识别为spi flash你的25L64型号即可

网友C:
烧录文件大小应该是8m你也检查检查

网友C:
pin放错了,或者虚接的,检查检查,应该是识别为spi flash才对,型号为25L64后面两位忽略,对应你的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类型是SPI_FLASH,并不是EEPROM

插上去点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

   兄弟你弄这些的时候。。能不能提前看视频教程

    都一下焊错了。很多麻烦事

针脚对了,没放错,都对一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n放错了,或者虚接的,检查检查,应该是识别为spi flash才对,型号为25L64后面两位忽略,对应你的bios芯片

没看到,只看到插一个数字

网友:
迎接《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二版》上市 --2021台式主板显卡维修远程课开播啦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687-1-1.html
ps:鑫智造上有全套V星主板显卡图纸、最高到RTX3090,RX5700XT,还有大量其他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n接错了,识别错误,重新放置,应该识别为spi flash你的25L64型号即可

不是吧,我都接一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录文件大小应该是8m你也检查检查

文件是,论坛找的

网友D:
编程器的选项错了,根据我给你的图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类型是SPI_FLASH,并不是EEPROM

对的,刚才把烧录器的线飞线识别为你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的排针,8根针似乎都未焊接啊

烧录器贴片没有夹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程器的选项错了,根据我给你的图设置

飞线连接了点识别确实识别出来,不装bois现在主板开机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这样,看来主板又出问题

网友E:
你这编程器不行鉴定完毕

网友:
选错了啊老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编程器不行鉴定完毕

已经焊好了。成功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焊好了。成功识别

现在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这样。

网友: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不装芯片也是一样。bios.,唉。会不会供电电容击穿

网友G:
唉,维修的路不好走啊!我这两天都去搞电气焊了,挣点钱好补贴零件钱。前两天植了两个芯片,没有成功反而把一个独显和一个南桥搞废了,蛋疼!

网友H:
bios芯片损坏了,换个同型号的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H:
bios芯片损坏了,换个同型号的重刷

不是吧,我飞线已经成功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维修的路不好走啊!我这两天都去搞电气焊了,挣点钱好补贴零件钱。前两天植了两个芯片,没有成功反而把一个独显和一个南桥搞废了,蛋疼!

新手吗。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