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联想G50 联想G50-80 联想G50-70 内屏无显 通病

楼主(2021-06-08):
联想的这个系列绝对有这个通病。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通病

网友A:
没有见过这个毛病,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直接短接?飞线短接吗?

网友:
见的最多是CPU故障,学习了。。。。。。

网友:
怎么不一坨锡?线那么长不美观,也不安全,

网友B:
都短接了。还留着管子干么。哈哈。

网友:
不算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短接了。还留着管子干么。哈哈。

我用的是旋风枪,吹笔记本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这个毛病,一般都是显卡

你是修得少

网友:
没碰到过,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个3.3的信号吧

网友:
这个什么信号短接?

网友:
这个修过很多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我来试试。。。。。。。。。。。

网友(2021-08-20):
内屏是暗屏还是一点都不显示?

网友:
到底是暗屏还是无显示呢???修得少还没遇到过。这个又是什么电压呢?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无显示的时候是暗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