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s Plus发热不开机

楼主(2021-06-09):
头天晚上插着充电器在充电早上起来看发热很严重烫手开不了机。。。拆开后发现是U600发热比较多些,然后就把U600换了,开机了一次也正常进系统了 U600还是发热严重。进系统后有点卡然后准备装好后再试一下 。。。就不能开机了USB提示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短接进9008也不得行L618和L618对地只有26欧左右是正常吗?  VREG_S1A_S6A_0P8  网络意思是只有0.8V的电压?

网友:
按开机键后电流有780毫安左右

网友:
待机20毫安正常吗

网友:
发热CPU烧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研究了好久了,感谢

网友:
说是内核本来电阻就很低的可能吗CPU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