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90不触发

楼主(2021-06-09):
一台进水DELL G3 3590不触发,进水不严重。公共点有电压,3,5V电压没有,开机按键也没有电压。现有两个问题请教,此机用可调电源能否开机?3,5V是开机才有还是待机就有?

网友A:
像这个机器必须有一个1V的待机才能触发

网友B:
看待机芯片是什么工作原理  上电一瞬间 是否有3V或者5V 是否有短路

网友C:
我这边有一台一模一样的,第一个问题:用可调可以正常开机。第二个问题:待机状态下有3.3v,5v和1.0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有一台一模一样的,第一个问题:用可调可以正常开机。第二个问题:待机状态下有3.3v,5v和1.0v

好的,谢谢。1V也没有,请问1V是哪里产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像这个机器必须有一个1V的待机才能触发

谢谢,1V电压没有,1V是哪个电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待机芯片是什么工作原理  上电一瞬间 是否有3V或者5V 是否有短路

开机瞬间没有3,5V。3,5V也没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1V也没有,请问1V是哪里产生的?

1.0V电感是PL5201,你看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的话就是你的3.3v和5v那里的问题,1.0v的开启和供电都要3v5v正常后才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V电感是PL5201,你看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的话就是你的3.3v和5v那里的问题,1.0v的开启和供电都要3v5v ...

应该着重查3,5V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1V电压没有,1V是哪个电感呢?

找图纸!如果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一般不是在3V5V电感旁边就是南桥旁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着重查3,5V了。感谢!

你那边没有图纸吗,需要截屏吗

网友:
开机键都没电压   不正常   先修这个电压,这个电压一般有3V线性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边没有图纸吗,需要截屏吗

有图纸,正在查3,5V工作条件。

网友:
学习下,,扩充下知识

网友:
EC会不会引起没有3,5V?

网友:
应该是待机就有的,不管前出还是后出,开关电压最起码要有的

网友:
查进水区域有无断线,腐蚀,

网友E:
3/5V 1.8V 1.0V待机都要有

网友:
芯片发回来换好,3/5V,1V电压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触发。什么鬼?待机0.038是不是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3/5V 1.8V 1.0V待机都要有

1.8V电压是哪个电感啊?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的查应该不难修

网友:
待机电压都出来了,3.3 ,5V,1.05V, 1.8V.还是不触发.换了个EC,难道EC有问题?

网友:
先把该板子的图纸找到,再慢慢研究时序吧!

网友F:
可以检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看一下19V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检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看一下19V

MOS管是完全导通的,公共点电压是正常的。就算公共点电压不对,也应该触发,只是不显而已。

网友F:
查一下sy8288brac有没有LDO的3V输出。

网友:
量一下KBBL1和DM旁边的那个大的8只角管子

网友E:
你都有图纸,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都有图纸,没找到?

待机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sy8288brac有没有LDO的3V输出。

有3.3V电压

网友:
又换了个剪板的EC,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触发。准备放弃了。

网友(2021-09-09):
好了吗   兄弟

网友G(2021-11-27):
我的根你的一样   0.04不触发  EC 晶振不起振  怀疑桥挂了

网友(2022-01-08):
引用 网友G:
我的根你的一样   0.04不触发  EC 晶振不起振  怀疑桥挂了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换了EC ,换了南桥 ,刷了BIOS,还是不触发,EC的时钟有32.768 打死不读BIOS呀,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