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显存测试工具用不了

楼主(2021-06-09):
   在论坛里找的显存扫描工具,安装好以后用不了,开机后就下面图片那样了

发现这样应该是引导没做好,重新做了n次也是一样,求大佬指导

网友A:
图看不清,不过这样应该Linux已经引导成功了,就是不知道是配置出错了还是加载驱动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清,不过这样应该Linux已经引导成功了,就是不知道是配置出错了还是加载驱动出错

这是已经引导成功了吗,那是不是和我的平台有关,我用的是z370加移动平台的es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清,不过这样应该Linux已经引导成功了,就是不知道是配置出错了还是加载驱动出错

图片压缩太厉害了

网友(2021-08-14):
换个AMD主板试试?我用amd a55主板740cpu试过正常,顺便求教一下,测试结果,显存位置是cdabefgh,不知道和a0,a1,b0,b1,c0,c1,d0,d1,这个位置如何对应?

网友:
使用4代以下的i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