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9 380X 打不上驱动

楼主(2021-06-09):
电压都正常,刷过bios,打驱动蓝屏,跑测试黑屏,集显也无法跑测试。学论坛热风枪吹核心,现在问题依旧,现在感觉核心发热严重,一会就很烫手。请教各位大佬这种没有BGA是不是就干不了了?现在进系统识别的显存都是错的,本身应该是海力士现在识别成镁光了。

网友:
核芯不好干,我都干坏了几个CORE了

网友:
我的本来花屏的,吹吹显存变黑屏了

网友:
我也是,干坏几个了,核心坏了没戏

网友:
哎,好想有个BGA试试。

网友A:
刚给人家干了个380X摔坏的,话说这卡本身发热就大。还是高温锡。买个温控精确的BGA干起来不费劲。380X不论啥问题先干核心就能好九成,剩下的要么核心废要么显存有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B:
bios都没有,先把bios干出来。

网友:
核心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都没有,先把bios干出来。

bios,系统内,可刷可读,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给人家干了个380X摔坏的,话说这卡本身发热就大。还是高温锡。买个温控精确的BGA干起来不费劲。380X不论 ...

个人玩家,只有风枪、烙铁、恒温台,今天风枪干了两三回,系统不认卡了,估计被我干废了

网友:
估计核心被肝肺了。。

网友C:
一样是显卡 打驱动蓝屏 被我用热风枪吹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样是显卡 打驱动蓝屏 被我用热风枪吹好了

厉害,吹核心?多少度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吹核心?多少度风枪?

核心显存都吹了,300来度

网友(2021-07-20):
风枪吹核心没啥鸟用,加焊也要用bga

网友:
核心干连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