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冠q24花屏

楼主(2021-06-09):
两台都花。换了驱动板也花屏  求个程序 , 问下高手这个bco8za的芯片是什么型号,,手摸上去很烫,怀疑是它坏了。

网友:
看现象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芯片不好找的啊

网友A:
我也有一台 也是这个情况 花屏

网友:
我的这个芯片也是发烫,肯定坏了,别的芯片不烫就它烫不是坏是什么,我用可调电源也是待机电流也是0.007。字母芯片很找只能问店家,用智能盒子信号接上开机试才知道。

网友:
我们芯片都是一样的工作电路。

网友B:
哈哈 CC240 辣鸡玻璃  屏坏了  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CC240 辣鸡玻璃  屏坏了  放弃吧

有救了,有芯片了

网友:
你的芯片和我的是一样的电路,找到芯片了。要改电流小一点才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 也是这个情况 花屏

找到芯片了

网友C:
找到芯片 试过没有   我觉得是屏模怀块引起芯片发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芯片 试过没有   我觉得是屏模怀块引起芯片发烫吧

芯片坏了,我用可调电源加电试了5伏8.9十毫安,电压降到2.4伏,电流全部通过8.9十毫安。COF发烫的我都拆下来了,就是软线。买边板来用元件,没有新的软排线,只好买二手拆的来看看啦。我是要铁心要修好它。没修过的要学习啦。

网友:
pwm芯片,提供电压的芯片

网友(2021-07-24):
楼主:芯片换上怎么样了?

网友:
进来想看看后续,没有了吗?

网友(2021-09-12):
楼主修好了吗,今天碰到个一样的

网友:
楼主:芯片换上怎么样了?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换上芯片有没有修好。

网友:
好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
没来汇报,肯定没搞定啊

网友:
期待结果,感觉不太好

网友(2021-11-04):
我也遇到了一台,你们修好了没有,好没有好,请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还能回复么?为啥要审核?

网友D:
看起来像玻璃Y侧坏,玻璃里面打火或者短路,所以芯片烫

网友E(2022-02-09):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像玻璃Y侧坏,玻璃里面打火或者短路,所以芯片烫

不可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

原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原件

坏了

网友E:
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2022-04-11):
芯片烫是后面坏了也有可能,后面没回,估计换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