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 有战斧GTX750Ti-Twin-2GD5 的BIOS

楼主(2021-06-09):
那位打 哥  手上有  战斧GTX750Ti-Twin-2GD5 得BIOS

发下赛。QQ邮箱:25158124@qq.com
或者分享百度云   分享下~
参数不对~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只要是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型号。后面是什么都不用管。一样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只要是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型号。后面是什么都不用管。一样通用的

显卡 点亮了 。。频率和其它参数不对~

网友:
学习下,,扩充下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 点亮了 。。频率和其它参数不对~

你不用管,只要跑分正常和其他正常。参数不用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管,只要跑分正常和其他正常。参数不用管

相当于了 降低了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了 降低了性能~

本来750TI性能也好不到哪里去。差几千分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C:
实在找不到就自己改改BIOS再刷进去好了,或者去网站按版本号也能找到相应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找不到就自己改改BIOS再刷进去好了,或者去网站按版本号也能找到相应的BIOS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 ... memSize=&since=

这里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找不到就自己改改BIOS再刷进去好了,或者去网站按版本号也能找到相应的BIOS

还是手动改了BIOS   ,不知道有没有 那 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