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笔记本板号LA-072P USB口无电维修

楼主(2021-06-09):
如题,办公室的DELL笔记本电脑有两个USB接口插入无反应,经测量USB口无5伏,通过淘宝买到原理图,经过分析是USB供电开关和保护芯片坏了,懒得买芯片,直接短接保护芯片搞定

笔记本原理图1270752702Dell3550 3450 LA-B072P.pdf

1.28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原理图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USB供电开关直接短接是可以让5V电过去的,但是这样就没有保护作用了

网友:
总电源还是有过载保护的,这样USB带载能力增强了

网友:
我想再问一下,发表一个主题不是应该加十分的吗?怎么只有7分,搞得我下载附件也不成

网友:
我需要下载联想E14的笔记本原理图来改人脸识别

网友:
有过载保护的,这样USB带载能力增强   应急维修方法

网友:
我点了一下自己的附件,也挨扣了两分

网友:
这样会不会再造成其他问题?

网友:
万一usb电直接窜到数据脚,直接带走南桥

网友:
这样临时用用还可以,出故障就gg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但是下次会烧桥吧

网友:
一根线拉过去就得

网友:
收一个可以搞坏电脑的U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