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121温控芯片

楼主(2021-06-09):
型号:HP TPN-C121
板号:LA-C121
正常开关机,温度很高,换过散热器和风扇还是一样,准备换个温控芯片的,不知道哪个是温控芯片,PUF01这个看不清了

网友:
这是主板图片

网友A:
是真实温度高,还是显示温度高,实际不高?
真实温度高,风扇转速正常的话,那就不是温控芯片引起的,你换温控芯片解决不了问题。它只负责测温、报告或者还兼控制风扇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真实温度高,还是显示温度高,实际不高?
真实温度高,风扇转速正常的话,那就不是温控芯片引起的,你换 ...

用鲁大师测压达到90度,手摸铜管特别烫,风扇转速正常,没有听到风扇异响之类的

网友(点评):
温控芯片不是高温的根源

网友:
解决了没有?

网友:
估计铜管坏了。我上次也碰到一台。换铜管好了,手摸铜管很烫!但是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