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M GAMER

楼主(2021-06-09):
这次是属于第二次接修到AM4 的主板 。对于时序是一窍不通

只知道CPU坏也会导致主板不通电。。。。
待机电压对比以往的3.3DUAL  多了一个1.8V 和1.0V 的待机电压  直接上图

主板测到3.3VDUAL 正常 测到1.8V 1.0V 待机均正常。。。

转战到IO芯片 测到IO芯片的供电不正常  只有2.3V

看到这个芯片想到跟V星主板上面常用的UP7707基本差不多 。测芯片1 ,3脚 正常就更换一个芯片
更换好了后正常产生3VDUAL_IO
按开关顺利的亮机子

网友:
牛人修机。。。这样都行

网友A:
待机1.1V这个AM2、AM3一直都有。待机1.8V确实是新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1.1V这个AM2、AM3一直都有。待机1.8V确实是新增的

谢谢。记起来了。amd真的修的少了。一年还没10张

网友:
刚开始主板是什么故障现象?主板不触发?

网友:
没图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记起来了。amd真的修的少了。一年还没10张

楼主技术真好。我am4修得多,一年修三十多块,但是被我搞废的也有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