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病 华硕 fx63v 只能充电,不能放电。。。(已解决)

楼主(2021-06-09):
一开始是大短路滤波电容,修好了, 发现不能充电,一查这个保护隔离管子短路,换了之后 可以充电了,

但不能放电,电池明明有80% 但一把充电器就关机。

去年也是碰到同一型号,同一故障,没有修好,是通病,今天终于被我修好了 (哈哈!!!)------------------------------------------------------------------

-----------------------------------------------------------------------------------------------------------------------------------
接下来我开始在充电芯片周围测量,不管电容还是电阻一个个测,看看有没有短路,瞎猫碰死耗子。
当我测到PC401 时相通,立马拆了还是短路。。再拆PQ82,发现不短了,换掉PQ82 奇迹出来了。
可以正党充放电了,维修到结束。哈哈,

补充内容 (2024-10-4 13:54):
时隔三年,我又修到了同样的问题。。。哈哈 搜到自己的贴了!

网友:
很可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电池的问题

网友:
测量公共点电压,分别在充电时和拔掉适配器后看电池有没有放电,看下电池放电电压。判断一下电池好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非常感谢,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隔离管有问题,充电就会有问题

网友:
通病  这个链接能不能放一下

网友:
看你在群里讨论这个故障呢

网友A:
这点位图怎么没有分享出来,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点位图怎么没有分享出来,感谢分享经验

点位图,论坛里一搜一大把

网友:
碰到  要 注意了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
越钻研越熟练,越修越熟练

网友:
PQ82不是放电管吗

网友:
能好就行

网友:
没碰到,下次碰到验证下

网友:
这种很多都是电池坏影响的

网友:
电池坏影响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照理说通了能放电呀,不晓得那管子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一开始就量了这个管子,竟然没有发现问题,幸好你量了电容,真心感谢。

网友:
记住了 下次有这种直接收钱

网友:
华硕机器主板没标号,不靠点位图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