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OC显示器开关条进水求图纸

楼主(2021-06-09):
版号是715G5883-K01-000-004L.............................................

网友:
这种很少图纸 只能芒修

网友:
开关条还是开关电源板, 开关条不用图纸吧,总共就那几个开关,开关电源也不用图纸吧!无非就是整流,滤波,开关管,PWM芯片,过流保护反馈电阻,显示器也就是屏上面带的那块修不了,其它都简单

网友:
图纸是不可能的

网友:
按键板就不要想了  买给吧

网友:
淘宝没有,是开关条上面有芯片有线路。

网友:
不用图纸。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