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60显卡显存供电短路德疑惑

楼主(2021-06-09):
gtx760,冰龙2G。冰龙显卡的做工,风扇,看着都过瘾啊。但是这个显卡,我水平有限,修不好,还想修。久这样浪费了,可惜。
有没大佬,修显卡,对这个故障有把握的?我发去你修修。
~~~~~~~~~~~~~~~~~~~~~~~~~~~~~~~~~~~~~~~~~~~~~~~~~~~~~~~~~~~~~
故障点:
1.5V显存供电短路,我断开电感,后级短路。显卡的电感对地阻值低,但不至于接电会3A的电流。所以我判断短路。烧机烧不出来,1.5V。
那久拆吧,拆显存。一个个拆。当我从右边也就是A1颗粒,开始拆,拆到左边最后一颗的时候。我以为,哈哈,显存坏的被我拆出来了。
那么,试一试,电路好坏吧。于是,全部显存都去掉,接上电感。通电,显存县衙还是不出来。晕。
然后,不是显存问题!
我心想,短路问题找到了,那么,就把显存再坐回去吧。做上两颗,打下阻值。我却发现!!!
显存拔掉,电路板上不短。显存坐上去,阻值就低了。
我搞不懂了。
~~~~~~~~~~~~~~~~~~~~~~~~~~~~~~~~~~~~~~~~~~~~~~~~~~~~~~~~~~~~~~~~~~~~~~~~~~~~~~~~~~~~~~~~~~~~~~~
有没有维修的同行,愿意接手去看看的?

网友A:
我总不能上去把GPU拔掉吧。。。。

网友A:
我找不到这个的问题在哪。
丢,我又不舍得。。。

网友:
明显核心短路!!!!!!!!!!!!下次你再遇上这样问题的显卡,直接拆了核心!!!!!!!!

网友:
换个显存试试

网友:
拆掉核心看短路不

网友:
明显核心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找不到这个的问题在哪。
丢,我又不舍得。。。

这个教显卡修理,今日头条普通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找不到这个的问题在哪。
丢,我又不舍得。。。

显存坏的,显存全部拆了黑笔测显存供电有2百多阻值核心没坏,要焊好的显存上去最好板下面要预热2百多度才好焊也减少显存坏。我这块显卡用前测显存供电阻值33欧姆现在已经是12欧姆了。

网友:
看见没有,没核心测22欧姆,本来是33欧姆的。我有两块HD6570的显卡,没图纸,看见有人发文本文里面有很多图纸我电脑坏了没来得及下来,里面有HD6570的,等我买主板回来想下载啦哦网址打不开了。

网友:
又来一张给你看嘞

网友:
大神,你又来骗我们小白?你确定这个不能修?

网友:
量核心上的电容电阻阻值,上电测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不出供电查电源管理芯片,工作开启检测(可以查芯片资料),电源供电管,

网友C:
显存阻值10欧以下有点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阻值10欧以下有点悬

看过上面我发那老师的视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总不能上去把GPU拔掉吧。。。。

你的是显存坏了

网友:
核芯片也有可能会一块烧了

网友(点评):
我的核心供电是正常的0.8V。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核心短路的可能低。

网友:
我有个技嘉的760目前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1.5V显存供电问题,先查MOS管,一般故障概率60%,然后查对地贴片滤波电容故障率30%,剩下的就是显存和控制芯片等等

网友:
你确定你查过1.5V供电的滤波贴片电容???这个东西很容易坏的。。。

网友(点评):
我是搞不懂,现存拔掉,阻值正常。装上显存,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坏的,显存全部拆了黑笔测显存供电有2百多阻值核心没坏,要焊好的显存上去最好板下面要预热2百多度才 ...

我的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我的显存颗粒全部都短路了!全部都短路了。所以,我做上显存,全短。

网友:
我俩加个好友i吧。你那么老的显卡你还在捣鼓,看来你是真的热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教显卡修理,今日头条普通版

我已经私信你我的微信号了。求交往哈。

网友:
显存我一般直接扔

网友:
显存这个路供电下:GPU,显存,对地电容、电阻等都是并联的,测到并联后的阻值,根据这个原理去判断是否阻值异常(和正常总阻值去比)。1/R=1/R1+1/R2+...+1/RN,比如一颗显存VDD供电阻值明显低到10欧时,总阻值肯定小于1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