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VER2.1 怪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

楼主(2021-06-09):
GA-H81M-DS2  VER2.1  同行说开机出了一行字母,之后点没有反应,。
第一反应,应该就是BIOS问题,拿到手上,裸板,上CPU,内存能显示, 提示BIOS出错,应该是要恢复,点确定后,不动, 看来得拿工具出来,首先交换主从BIOS,位置后还是一样,看来得拆下来刷程序,刷上去还不亮机,后刷刷BIOS屏片都出错,后去官网下了这板的程序出来,找两个芯片上去刷,开机,还是一样,晕了,以为是掉电,找了官网一张这板的图,但放大看不清  遇到这种问题,还第一次见,刷上没有好的。。。。。。。到手BIOS芯片附近位置元件是这样的, ,谁有这板的BIOS高清图片,看看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A:
拆掉一个BIOS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一个BIOS就OK了

拆掉过了,这机也怪,拆掉主BIOS也会亮,只拆掉从的不亮的,这个最就排除了,两个BIOS芯片都换过了,还刷了几个BIOS,情况一样,所以就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BIOS芯片换过吗,只用一个

网友:
好技术一辈子难求,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谢谢

网友B:
GA-H81M-DS2 这个板子我有。好像供电很少的

网友C:
要不你换两个bios芯片看看呗?

网友:
大佬啊,学习了

网友:
查main主bios供电先啊~

网友:
换主板,,,有没批量的主板维修,,,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换两个bios芯片看看呗?

上面都有回复,早就换过了,和BIOS程序和芯片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A-H81M-DS2 这个板子我有。好像供电很少的

帮拍一下BIOS芯片附近图片,能看得清元件,看看是不是那里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拍一下BIOS芯片附近图片,能看得清元件,看看是不是那里掉件了

放在家里了,今晚回去拍给你吧

网友E:
很难想象烙铁旁边那个纸盒子经历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难想象烙铁旁边那个纸盒子经历过什么

好眼力

网友B:
你看看哪里需要拍d?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还是bios程序吧,淘宝买个试试吧

网友F:
看实物板上只有数据输出脚有上拉电阻NR5,而输入输出保持脚上拉电阻R672,数据输入脚的上拉电阻NR10都没有。应该要有才行吧。
我好像有这个主板,要回家才能看。

网友:
修好的那几片技嘉板子,只要是要拆bios刷程序的,都只给它焊个主bios,即省事又省料。

,以后有返修再给补。

网友G:
这种板子能秒杀就弄一下!超过20分钟修好都不算挣钱!230元B85华硕翻新保三年!随便卖个530元还有可能挣一个废板。10个客户有7个会换。可以拿京东自营店报价给他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板子能秒杀就弄一下!超过20分钟修好都不算挣钱!230元B85华硕翻新保三年!随便卖个530元还有可能挣一 ...

您是行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哪里需要拍d?

对了一下,没有掉件,都不知道什么问题,估计桥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实物板上只有数据输出脚有上拉电阻NR5,而输入输出保持脚上拉电阻R672,数据输入脚的上拉电阻NR10都没 ...

看下面19楼发的图片对比一下,没有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学习一下如何解决的,谢谢分享。

网友:
看看是不是某个BIOS引脚的电压不对电阻阻值有问题  或是引脚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