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50C不开机

楼主(2021-06-09):
华硕F550C
客户长时间没使用,现在开机电流在0.7--0.8,风扇有转,没显示!
刷BIOS解决!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了,考虑BIOS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华硕BIOS故障占一大半,显卡问题倒是少了

网友:
这个bios需要合成不

网友A:
小手一抖,黄金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手一抖,黄金到手

上表一响!黄金万两

网友:
这种机器BIOS很容易坏

网友:
第一步是应该先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