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90不跑码维修 板号 nm-b911 2.0

楼主(2021-06-09):
机器拿来开机不显示,这种type-c的电源头我都是用电源的没买转接头,就没看电流多少再说这种机器一般都是先给他刷个BIOS看看,找出库存的BIOS刷上还是开机不显,然后在公共点接了个电源头插上电流表开机电流1.0-0.94然后卡住不动,全板电压除了集显都有就想再刷个BIOS试试,打开网站一搜大部分都是1.0的然后我一看我的板号是2.0的估计我库存的也是1.0的

,然后找了一圈没找到2.0的就在是网上买了个刷上去还是这样

,用示波器测内存总线有一次波形,测主板条件-pltrst正常 内存1.2v 2.5v 0.6v都有内存复位也正常,看内存槽里面没什么问题用镊子拨内存槽针脚也没有松动,到这里没啥思路了就感觉是cpu虚焊了,但是这板带黑胶也不敢轻易的上BGA,然后我就用手按住cpu开机看电流还是1.0-0.94不动,然后我压住试了好几次,有一次碰到了内存开机电流从1.0-0.94又跳回了1.0,然后我就用力压住内存开机1.0-。094-1.0然后1.0-0.9来回一直跳好多次最后0.8-0.7不动外接键盘大小写已经亮了,手松开内存大小写立马就没了,换另一个槽测试也是这样 然后换槽测试换好之后装机测试正常

他这机器这装了一个内存,另一个槽就不给他换了,我比较疑惑的是他这机器就一根内存怎么俩槽全坏了,俩槽还都是外观没损坏针脚没脱焊 机器外壳很新不像是摔过的样子。最后把我买的BIOS发上来,买的时候他让我把BIOS发给他看BIOS版本,也不知道这个BIOS是用本机的改的还是原厂的,有需要的可以测试一下 nm-b911

网友:
现在机器先考虑BIOS再查其他,内存槽的问题好久好久没碰到过了

网友:
从来不修内存槽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我没把握换笔记本内存槽

网友:
上次碰到过 内存曹 问题

网友:
内存曹 问题

网友A:
这块板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故障 也是两个内存槽都不亮机  换了其中一个内存槽就亮了 但是过了一个月又返修回来了 查不出其他异常 弄下内存槽就好了

网友:
这版是低温无铅,风枪都能把u干下来

网友:
bios好的,亮机快

网友:
内存插槽很少坏,坏了也换不上

网友(2021-09-16):
学习到了  以后遇见了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故障 也是两个内存槽都不亮机  换了其中一个内存槽就亮了 但是过了一个月又返修回来 ...

我的也返修了,也是又换了个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