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黑底白字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6-09):
hp1020打印黑底白字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种奇怪故障呢,,,会不会是粉加错了,,。

网友B:
硒鼓和高压的接触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种奇怪故障呢,,,会不会是粉加错了,,。

硒鼓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硒鼓和高压的接触点问题

都搞过。这好像打印反了,黑变白,白变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搞过。这好像打印反了,黑变白,白变黑了

首先,遮住激光器看会不会全白。
如果是。激光器好的,如果一样。
换激光器。先看下硒鼓高压充电线圈,
是不是氧化或者变值了,一般是
先高压后激光

网友:
高压的问题大

网友:
放鼓的时候多弄他几下。接触好

网友:
奇葩的故障,能大神的结果

网友:
激光器换下,排除硒鼓和定影,

网友(2021-07-09):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
神奇的机器,高压板故障。

网友:
充电辊反了